两块显卡花屏和黑屏求助

楼主(2012-05-06):
今天下暴雨闲来无事拿出几块旧显卡来玩,老板收的网吧垃圾

一块是不知牌子的7300GT,大花,如图

小弟没修过显卡,大家觉得会不会是核心的问题呢?如果是核心的话就不搞了,没BGA。

如果是显存的话,用风枪拆焊植球可以吗???小弟接触这行没多久,求经验

另一块是铭瑄的9400GT,裸卡,散热被拆走,故障是能跑完码但是黑屏无显示,显示器没反应。手摸核心有慢慢升温。测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的电感分别有1点几伏和1.8v的电压。

求大家给点思路和经验,谢谢大家了。

补充内容 (2012-5-7 10:28):
黑屏的9400没哪位高手给点建议吗?

网友A:
判断是不是显卡GPU 问题 你可以风枪温度调200多 对着GPU硅核吹一会然后通电试试 如果好了就是GPU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用热风枪也可以加焊,涂点焊油加热就行了,只是成功率不太高

网友:
我以前没BGA就这样搞,慢慢的就有感觉了

网友(点评):
显卡也有桥……

网友:
显卡花屏一般是主芯片问题,做个BGA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方便判断  如果真是桥的问题还是要BGA解决

这我知道,只是客户没有BGA呀,

网友B:
说错了。是楼主没BGA,都忙糊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错了。是楼主没BGA,都忙糊涂了

这么忙还要上论坛来呀

网友C:
你可以先看看外表是否掉件,电容是否鼓包,如果没有的话再测一下32组通往主芯片的数据线的数值(用万能表的二极管档,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测量正面金手指(和主芯片连通的金手指)和背面的一排与主芯片连通的贴片电容靠近主芯片的那一端。)如果每一面的数据线的数值相差不大则芯片没有虚焊,反之则是主芯片虚焊,需要做BGA。
不过看你这情况应该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D:
看你的花好像没字呀是显存电压偏低或者没出来吧?哥们你的维修台比我的还乱呀·!

网友:
我现在也是看到显卡就先加焊   不行在测量   呵呵

网友:
7300GT
GPU
坏,看你手感了~!重值是最好的

网友:
花屏通常是核心虚了,呵呵,,,焊,焊,还是焊。

网友:
用风枪吹的不稳定   很快就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判断是不是显卡GPU 问题 你可以风枪温度调200多 对着GPU硅核吹一会然后通电试试 如果好了就是GPU问题

谢谢你,要不要加油呢???我做过6600GT的核心花屏的,用了那种5毛一大铁罐的焊油,加热让它流到核心底下,风枪拆掉风嘴吹完后直接吹短了。

我怕这样会不会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先看看外表是否掉件,电容是否鼓包,如果没有的话再测一下32组通往主芯片的数据线的数值(用万能表的 ...

谢谢你,又学到招了。显存的话我直接加油用风枪焊行得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花好像没字呀是显存电压偏低或者没出来吧?哥们你的维修台比我的还乱呀·!

不是吧,我一直认为我的很整齐的哦,我老板说我很多次了,我一般收工后在收拾好

网友:
哥们只能是BGA了没有别的好办法了

网友:
小弟我觉得那块黑屏的94还有点搞头呢。对那块94没哪位师傅能给点建设性的建议吗?

网友:
可以哦,不过最好把那个小风嘴取下来,这样可以吹得匀一些。

网友E:
修显卡不用专业的BGA也可以,买个发热钻搞个土炮吧,加焊显卡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修显卡不用专业的BGA也可以,买个发热钻搞个土炮吧,加焊显卡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谢谢老师。老师能给点思路指导下吗?黑屏那块9400GT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谢谢老师。老师能给点思路指导下吗?黑屏那块9400GT

黑屏的话,首先要确保各供电、时钟OK,还有主板是否有掉件,特别是板北面,一定要认真看,尤其是那16对耦合电容,再者可以通过打AD线对地阻值来判断GPU是否虚焊,显卡的GPU虚焊占整个故障比例是非常高的,一般以上都正常,通过加焊它一般能好,你没有做BGA的设备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乱的程度差不多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方便判断  如果真是桥的问题还是要BGA解决

把风枪吹嘴给去了,放近一点儿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风枪吹嘴给去了,放近一点儿吹

不过用风枪吹的话用时间可能不会太长最好还是了BGA

网友:
引用 网友E:
黑屏的话,首先要确保各供电、时钟OK,还有主板是否有掉件,特别是板北面,一定要认真看,尤其是那16对耦 ...

谢谢老师的耐心指导。
我这块94是能跑完码,但是显示器没反应的,测核心有1.1V左右,显存1.8V。能跑完码但是黑屏显示器没反应是出在输出那一部分还是板子认不到显卡呢?手摸核心有慢慢的升温。

老师我还想问下,我想用热风枪把核心摘了再植球,但是以前从没搞过。不知要买那种规格的锡球呢?另外要买那种钢网?不买钢网我自己用镊子手工排上去可以的吗?显存我打算也这样做。显存用风枪加焊是不是也吹到用镊子轻轻可以推动就OK了?
另外做BGA的焊油方面要买那种的呢?用我用用的5毛一罐的那种用风枪吹融了涂上行不?
求老师解答。谢谢了

网友:
受益匪浅啊!

网友:
94没认gpu或者bios坏了!73换显存上的电容!全换看看!

网友H:
没认就是没有检测到显卡信号。还有就是1.8的电压看有没有!gpu的供电!

网友:
向长和行长测试 7408芯片换!行长4.9V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认就是没有检测到显卡信号。还有就是1.8的电压看有没有!gpu的供电!

测到1.8V是有的

网友:
首先你这块73 如果背面没掉件 特别是40欧的电阻的话 那么维修的价值将会很小,当然不排除核心虚焊,核心心损坏的可能个人感觉不小哦

网友:
另外“我这块94是能跑完码,但是显示器没反应的,测核心有1.1V左右,显存1.8V。能跑完码但是黑屏显示器没反应是出在输出那一部分还是板子认不到显卡呢?”这个你所谓的能跑完码,是不是有过自检的声音呢?有的话肯定认到卡了呗,如果没有,你用NVFLASH -C 查看下看能查到 GPU 跟BIOS信息不  还有你说的显示器没反应,具体点有没有亮灯呢?如果有亮就行场信号过去了,那就是RGB出问题了,当然三路一起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小,那么就可能是核心本身或者背面的调亮度的电阻之类的出了问题(也少量存在是BIOS引起的)   如果显示屏不亮灯,又能过自检,那你着重检查下04门电路的,看他的输入输出,5V供电  哦,对了有的卡另一个头子显示正常的这个要试试哦

网友:
原来风枪也可以加焊啊,学习啦

网友:
花屏的 无非GPU 和显存    黑屏的先查供电  然后信号  还有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判断是不是显卡GPU 问题 你可以风枪温度调200多 对着GPU硅核吹一会然后通电试试 如果好了就是GPU问题

学习了,还没有试过这种方法

网友:
先用工具测试下显存,供电煤问题的话,直接上家伙

网友:
外观检查(正反面是否掉件,特别背面的藕合电容),然后测量显卡的供电,时钟,复位,用PCI显卡进去DOS下测试,是否认到核心,BIOS等,打阻值。(用不了几分钟的) 最后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