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5-06):
这个本本拿过来的时候、开机自动掉电、清除COMS后正常开机、但用不了多久就白屏、无法操作、关机再开有正常工作,过会又白屏有时候白屏还自动掉电、(有时候可以正常工作几个小时、有时候只有2分钟左右) 求高人支招!谢谢大家!
掉电

网友:
顶下 我也是新手 不懂 楼主 搞好了 告诉我下 你的思路

网友:
奇怪的问题~~~~~等待高人~~~~~~~·

网友:
显卡,先不做显卡,用风枪对着显卡芯片加热,等会冷了加电,显卡正常,但是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老样子,显卡要换.......

网友:
难道是散热问题 要是我在修就好了 积累经验啊

网友:
你白屏的时候量下屏上面的供电这些,看。是否是供电不稳定导致,感觉和显卡大

网友:
做显卡或是屏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