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彩机和电脑共用一个网线的,怎么弄?求教

楼主(2012-05-06):
可以的,  在我们这县城里面 他们都是体彩和电脑共用一个网线,   也是用路由器,,。可是我用路由器,电脑可以上网,但是体彩机上不能正常连接,。 后来打电话问了别的体彩投注站,他们是怎么连接的,。   他告诉我是 吧adsl猫出来的网线插在1口上面(告诉我不要插在wan口上面)然后再设置, ,然后体彩级就可以 连接了,   电脑也用宽带连接,。   请问 我这个路由器器应该怎么设置啊??  求碰到过 的朋友 给个 答案

网友:
这种接法是把路由器当交换机用。电脑上网必须用拔号。
当然,我没设过,这只是我的分析。

网友:
...............猫的话已经完成拨号了,把网线全部插在LAN口上面,然后进路由把DHCP,关掉.............然后设置电脑和体彩机(偶不知道能不能啊)IP设置一下,在同一个网段里面

网友:
不懂了,怎么难道体彩机是不是自带猫功能

网友:
路由器设静达IP

网友:
不用设置,直接拨号

网友:
这个我也不知道。没试过,看下各位解决方法

网友:
弄个交换机就可以了,如果是路由器,WAN口不要用,只用1234口就可以了,把路由当成交换机用,路由体彩是上不了网的。

网友:
这个情况最好使用集线器,理论上交换机更好,不过我给朋友用的是集线器效果很好

网友(2014-07-10):
也算是学习了,很好

网友:
为什吗我吧体彩上的网线插到电脑上,连接成功,但是上不去网。

网友:
详细介绍一下过程,谢谢。

网友:
直接路由器设置就好了   体彩机器不需要你的网号他只需要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