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无输出

楼主(2012-05-06):
酷代385电源5VSB,PSON无输出,KA7500B12脚无电压,发现待机电路两个HS A733P小三极管击穿,从坏的板子上拆下两个A733 Y-305小三极管替换后12脚vcc-0.3V。。。不知道是7500坏还是待机电路坏。。

网友:
很少上电检测量,一想到300V就。。

网友:
在无短路 测不出具体元件损坏的情况下 要不就把怀疑的原件一个一个拆下来检测  要不就上电 测电压  个人认为上电测是最好排除故障的方法  只是在不知道具体点位电压的时候不要乱点 特别是整流桥  大的滤波电容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