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彩机和电脑共用一个网络,怎么l连接?

楼主(2012-05-06):
他们两个可以的,  在我们这县城里面 有个朋友他们是体彩和电脑共用一个网线,   也是用路由器,,。可是我用路由器,电脑可以上网,但是体彩机上不能正常连接,。 后来打电话问了那个朋友的体彩投注站,他们是怎么连接的,。   他告诉我是 吧adsl猫出来的网线插在1口上面(告诉我不要插在wan口上面)然后再设置路由器, ,然后体彩级就可以 连接了,   电脑也用宽带连接,。   请问 我这个路由器器应该怎么设置啊??  求碰到过 的朋友 给个 答案    。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0630-1-1.html

网友:
用交换机连接  主网线 体彩机 和电脑都插在交换机上   体彩机不用任何设置直接可以用,电脑用就用你当地的账号 密码拨号上,如直接拨不上,可向运营商求助 解除该账号绑定状态.

网友(点评):
正解,楼主的朋友就是把路由当交换机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