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插上4PIN 12不触发 已修复

楼主(2012-05-06):
客户送来一块富士康如图:ATX电源绿色5V,与开机键3.3V待机正常,按开关不触发,短接黑线与绿线也不触发,断开CPU供电12V 4IPN可以正常触发,证明12V有短。然后用万用笔二极管档测试上管D极与下管D极也导通了,手中又没有图纸,只能断开一个一个场管来测试,断开到图中的这个上管,再插上4PIN就可以正常触发了,这是个N沟道的上管,找一个新的N沟道换上现在试机一天可以正常试用!

网友:
检修流程应该先量各电压对地阻值,12V短路,量下场管对地阻值就可以了,不需要一个一个断,上管坏最好全换

网友:
经常维修到这种问题

网友:
路过

iamzzl -10 严禁灌水
(未读信息8)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种现象还没见过,学习了

iamzz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学习修台式机

iamzz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12V短路,上下客烧的比较多啊!很不错的!!

网友:
老鸟飞过。呵呵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看来修主板相对容易一些,适合我这种新手快速上手啊

网友:
见识了,谢谢楼主分享。

iamzz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  我也遇见快不触犯的 板子  AMD的U   搞本本的台式不怎么会

网友:
一半是一对对换的

网友:
在遇到同样的,可以用一支笔接D极,别一支笔去测G极.损坏的那个管子DGS都会通(多半都会,偶尔不会的,也只能一个一个拆来排除)

网友:
这就是经验
很实用,高人啊

网友:
学习中。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12V短路是最简单的

恩 不是管子 就是管理 其他很少

网友:
CPU供电的管子多数都是N沟道的。一般场管穿了的话GS级也会通的

网友:
楼主应该 上管下官一起都换掉,要不过一阵会有返修的

网友:
常见问题,LZ给力啊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4PIN插上不触发,一般为电源保护,首先考虑上下管,一般上管击穿几率大点。

网友:
我修过的几块好像都是上管击穿,下管没事,是不是相对来说上管容易出问题些。。。?

网友:
不用图纸都能修出来,真了不起啊。

网友:
学习学习   我是小白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