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三星做BGA

楼主(2012-05-06):
ASUS、三星做BGA到底怎么才能预防板子变型?

网友:
用台式机硬盘吧主板压住

网友:
ASUS易变形是因为板子比较大,而且软。三星的呢是因为板子薄,所以做这种板时,首先一定要让整板预热够,可以把预热时间调久点,或者做桥时放在烤箱烤久点,还有PCB板底下一定要有支撑架顶住主板,这样一般就不会变形了

网友(点评):
斑竹,我觉得他都是望上凸起,下面的支撑架好象没的什么用哦

网友:
下面顶住 上面放两个台式机cpu  就可以了 最好AMD的

网友:
用返修台做就不会哇~
     我们用的就是迅维的返修台~  成功率有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