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二极管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2-05-06):
求助 辅助变压器旁边的一只玻璃 二极管C185T短路,请问 用什么代换啊?

网友:
可以用4148 代换吗?

同意王宏钧的说法,查资料了。

网友:
不行....這是18.5V 稭納二極管...

网友:
可以用4148

网友:
话说这个应该是稳压二极管18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