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51-m主板 不能一次性开机

楼主(2012-05-06):
精英主板 651-m  不能一次性开机
每次开机 还没到进入引导就黑屏重启
一般要 重复3 到5次 才能进入系统  求解

网友:
看看有木有电容胀起来了,主板放电试试先。

网友:
电容都正常  BIOS放电必须的  问题依然

网友:
刷BIOS,换SB看看

网友:
有可能北桥虚焊了

网友(点评):
我认为这个可能有。。。。。。。。。。。。。

网友:
看是不是系统坏了。

刷下BIOS,重装系统看看。我遇到过。重装系统解决了。

网友:
可能是CPU供电等电路的滤波电容坏了造成的不稳定

网友:
先放下电,不行刷BOOS,然后不行的话就加焊北桥

网友:
CPU的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这种机器是 开机 由 IO 控制的  南桥  我曾经有一片  换了IO不行 是南桥性能不良只能换南桥

网友:
如有空重植一下南桥就可以了

网友:
重装系统试下,不行了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