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p26l自动开机关不了机,请大哥们指点指点。

楼主(2012-05-06):
戴尔pp26l自动开机关不了机,请大哥们指点指点,强关也关不了,只能断电源了。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戴尔

网友:
大师们帮帮忙指点点吧

网友:
这个大部分都是因为开关条有故障引起的 你把C面上的开关条拆了试试

网友:
把硬盘拆掉呢~?

网友:
上面的开关按键 直接换掉

网友:
换系统看看么

网友:
开关还是EC?》查查这几个?

网友:
南桥坏或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