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HP650开机不显示,外接也不现实,但能听到进入系统的声音

楼主(2012-05-06):
客户拿来一台神州优雅HP650的笔记本,开机能够听到进入系统的声音,还可以听歌,但是就是不显示,外接也不显示。显卡是英伟达G98-630的,我加焊过,重植过都不行,这个,是显卡的问题吗?裸板外接,装机外接都不显示,接本屏也是一样。我定了显卡,结果说的时候没注意,定成G86-630的了,我晕,而且还是一下定了四个,没办法,重新订货了,只能试试看,因为这个主板上的G98-630显卡是09年版的,一般的好像08年以前的才容易出问题的,所以我都不确定是否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看看,屏上面的供电有没有,刷刷BIOS看看。都正常的话换个新显卡芯片

估计还是问题多方面的,外接VGA部分也有问题

网友:
还要考虑是不是高压条坏了 收起没背光 或屏灯管坏了 换个屏试试

网友:
外接不显,显卡的几率比较大啊

网友:
G98-630显卡也经常出问题的芯片

网友:
直接换个得了

网友:
能听到开机声音?是不是屏高压或者屏坏了啊,

网友:
裸板外接啊  看显吗?  不行换显卡

网友:
换显卡芯片

网友:
这个是9300的显卡,不是8400的,不能互相代用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  刷了bios还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
估计是芯片的问题。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
内屏有背光吗?仔细看一下开机的时候屏幕有没有变化

网友:
我的跟你的板子一模一样,显卡换了两个了,,都是一样,测屏接口lcd3v是没电压的,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开启信号,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先测量一下屏供电有没有,有的话用外接高压条看是否可以点亮灯管,不行的话换一个屏试试落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外接花,屏不亮的,换了一显卡才好

网友:
看看显卡供电和外围电路是否有问题,最后在BGA吧,不要冲动做BGA

网友:
果断的换631,,显卡门

网友:
直接飞线过去看能不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