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 那位高手来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12-05-06):
今天接了一台三星T190 开机有显示 几秒钟就黑屏之后自动好不停这样重复,不接屏线也是一样,写过BIOS  换过24C08   主心片换过,还是一样,开关灯一起闪但是灯管不闪,

网友:
这个应该是5V不稳

网友:
按键全换掉没有?

网友:
侧面功能键的问题

网友:
换个高压条试试 也可以查一起屏背光开启信号线路

网友:
就是五个按键的事吧,不用测了,直接换吧

网友:
驱动板电压和按键都有可能,,维修步骤来说怎么也得先确认一下电压啊。

网友:
这个是按键问题的,写过BIOS  换过24C08   主心片换过这些都是多做的。客人在现场你就讲好价再修,其实不用花钱,不换按键100%能修好的。这个按键拆开还可以装回来的。方法如下:把按键拆下来,用夹子小心拆开,手术刀子划干净周围,然后放在洗板水或酒精浸泡一会再用小刷子刷一下,再用850风枪加热吹干(风力最小档,不要太热)。拆开一个做好再拆另一个(我第一次一次拆开5个,装回时找不齐了)。这是没有备件的方法。有备件直接换!~~

网友:
开关的是吧   你取了试试

网友:
多谢大家的帮助是开关坏了已经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