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电流0.87左右诊断卡跑88

楼主(2012-05-06):
联想 Y450 板号 KL1 测供电正常 开机电流到0.87左右, 插上诊断卡跑 88 ,拿掉内存条还是88  。现象应该为不过U ,示波器查LPC总线开机的时候有一段波形,之后就没了。开始怀疑BIOS故障 ,刷BIOS 还是一样跑 88。 ADS#有持续的脉冲波形。至此没头绪了,在论坛上找了一圈,几个故障与我一样的都没解决,不想动不动就做桥,后天准备换个EC看看,特来论坛求助一下各位大侠,为小弟支招。看看有没有修过这种现象的。帮帮小弟。

网友:
直接做PM45

网友:
先换EC看看啦。

网友A:
有木有换过内存~

网友:
北桥 我打了一下 到显卡的DMI 阻值 有几组有十几欧 的差距,  开始我也有点怀疑是北桥问题,可是论坛上一样故障的,换桥都无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木有换过内存~

换过三根内存,   这个现象  机器根本还没跑到内存这一步。

网友:
我手上现在 也有 这么一个机子,是进水的机器,南桥 北桥 IO都换了  无果

网友:
不跑U的话也不会显测试卡不会显代码啊

好像是跑C0不过U

网友:
没修过这个问题 不知道

网友:
看看U 的供电

网友:
U 的供电正常有1.1几伏

网友B:
难搞的Y4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搞的Y450

呵呵  EC 明天到货装上试试 , 哎  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C:
换 EC后还是跑88   看来只能干桥了。像这种情况应该先从南桥干起  还是北桥??求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点评):
建议换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 EC后还是跑88   看来只能干桥了。像这种情况应该先从南桥干起  还是北桥??求大家给个建议。

应该从南桥搞起

网友D:
唉。我这有一天联想U450的本本,电流0.7左右,插不插内存都是这个电流,CPU也是BGA上去的,内存都换过好几条了,都不知道有啥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唉。我这有一天联想U450的本本,电流0.7左右,插不插内存都是这个电流,CPU也是BGA上去的,内存都换过好几条 ...

供电正常的话, 用示波器 打打波形吗 先确定故障

网友:
搂住换桥吧 这就是他的问题啊

网友:
小弟手上的一台Y450  也是这样差不插内存电流都跑0.75  电压都起来了 无头绪啊 总觉的可定时BIOS  显卡  北桥中的一个问题

网友:
bios问题吧,联想的多

网友:
我一台Y470 I5的机器跟LZ的差不多
一插电流表就到了0.82A左右,最后还是0.82
查了查 准备明天换EC跟网卡
这个KB930QF A1的EC真难找
看明天的成果了

网友E:
先整个BIOS看看。应该是没有跑码有示波器打下FRAME#有几次跳变确定下是那个桥的问题再动。

网友:
哎  不要再一块板子上费太多时间  直接搞桥 跟客户直接报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整个BIOS看看。应该是没有跑码有示波器打下FRAME#有几次跳变确定下是那个桥的问题再动。

问下。frame#跳了2次。这个是哪个桥的问题啊

网友:
今天加焊北桥后 一上电显卡就挂了,显卡核心供电对地短路了。想不同。 现在故障成了上电保护了。正愁不只如何跟客户解释,没想到今天客户过来了,说这机器是摔坏的。哎 不整了。放弃

网友:
FRAME#跑变两次很明显寻址已经成功了。这个只能证明跑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