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m800-m3不触发的维修。。。

楼主(2012-05-06):
这个板子是应该是精英代工的,联想的品牌机上面的。
故障现象是不触发。
量开机针脚有3.3v,接着看到panel1,旁边的ao4609上面烧了一个洞,量5,6,7,8脚电压3几伏,正常应该是5v吧,用4606代换后正常,短接开机针还不不开机。
跑线路开机针连接到r279,接着跑到南桥。
找了图纸看了一下
这个板子是南桥和it8282m开机的。
接着查南桥发出的susb电压,这个正常!
后查it8282m 第9脚发现只有2.3v,怀疑it8282m坏了,取下it8282m,直接量焊盘9脚发现有5v电压。
查到这个基本上就知道应该可以搞好了。
最后换it8282m开机正常触发!!!上图

哈哈 希望能够成为正式维客 啊

网友:
可以,我手上两块这板都没整好,明天再整整

网友:
不错,支持你我现在是修液晶驱动板,希望有一天也能修到笔记本

网友:
没看懂呀 呵呵

网友:
俺也有块坏了,无图,谢谢你的图,改天也修一下,

网友:
有3块这个型号雷击过的板子,抽空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
看你的图  研究下我的板子

网友(2013-06-03):
第9是  pson5v  电路板上有5v芯片上没有 就是芯片坏 对吗

网友:
新手有一块K8M800-M3 V1.0主板,CPU 12V短路,不开机,没有图纸,新手下载分不够,郁闷中!!
各位大侠能否支持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2016-06-28):
这是个3v   5v  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