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N的IC掉焊盘,怎么补线

楼主(2012-05-06):
前天接的X120E,进水机器,待机IC RT8206M第11脚焊盘和铜线全部腐蚀掉了,补这个脚补了两天都没搞好.
飞线飞好,一上IC,风枪一吹,飞线就给吹歪了,换稍微粗点的线,IC又给顶机器,飞线旁边的脚又老虚汗.郁闷,
从昨天搞到今天都没搞定,还烧了我两个8206.有经验的都来说哈这个怎么补比较好补,在我感觉里这个比
BGA掉点还难补

网友:
简单的  用吸线 用2跟

网友:
我补过这种,坏焊盘处稍微挖个坑,放0.1mm上好锡铜线,点绿油,干后风枪焊好,没全焊好再尖头烙铁补一下,风枪风调最小,你试试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多谢明天试下,这个玩意我都搞两天了,

网友:
可以在旁边刮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