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10 南桥发出SUSB#跟SUSC#给EC但是EC不出SUSON

楼主(2012-05-06):
昨天接一台东芝 L10 (DAOEW3MB6E0)的机器,待机电流0.006A电流待机电压5V 3.3V正常,按开机键NBSWON# 高低高跳变,电流转跳到0.02A之后2-3秒就掉电,检查EC有发出S5_ON和RSMRST#给南桥,南桥收到后发出SUSB#跟SUSC#给EC,此时EC应该就要发出SUSON出来的,但是这个SUSON就是不出来,过来2-3秒电流就回到了0.006A了,EC是97551换过,南桥也排除了,没有招了,请高手们指点一下,出SUSON之前除了SUSB#跟SUSC#信号外还有其他的条件吗?

网友:
仔细看下板子有木有断线或掉件~

网友:
仔细查EC 工作条件 供电 时钟 复位 还有 DC电压检测

网友:
我今天也修到一个 ACER的  SB发出  SUSB#  但是不发SUSC#

网友:
确认SUSON相连元件没短路或不良的情况下刷个BIOS。BIOS资料不正确会导致EC各种信号异常。

网友:
这个当然,SUSON这路确定没有短路的,而且BIOS也刷过了,还是一样,就是不出SUSON出来

网友:
有没有高手进来指点一下呢?

网友:
看看ec有没有虚焊的较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