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02B BOOT脚的C2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2-05-06):
E:\7101
我是这样理解的。RT9202B UGATE驱动上管导通给L2  C3充电   同时又返回C2的右端。。而左端的电压也慢慢的增加。。。我只能想到这  这背后一步我就想不同了。。。
谁帮我想想呀。。。。。

网友:
就是这张图谁帮我解释下

网友:
自举升压的升压电容

网友:
我理解应该是下管先开启,使得C2右侧拉低,C2电容冲得5V电能。此5V的地与供电端的5V不是一个地,故能相互叠加,使得BOOT端有10V的驱动电压。如果不明白你参考一下RT9202的内部结构就知道了,实际上上管的地不是真的地。上管的地是PHASE,与C2的一端相连。

网友:
上管的G极需要较高的电压保证上管导通。这个电压高于芯片供电,所以需要升压。
升压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利用电感电流不能瞬变实现,一种是利用电容电压不能瞬变实现。
这里是利用电容的电荷泵升压电路。
百度一下“电荷泵”看看原理吧

网友:
饼哥上课的时候和我们说过R“T9202B UGATE驱动上管导通给L2  C3充电   同时又返回C2的右端。。而左端的电压也慢慢的增加。。。而BOOT又有个5V供电。。那么这BOOT最大电压时10  最小是5V"   我就是想不通在同一电路里面这电压咋能相加

网友:
我认为下管不先开启,上管就开启不了。驱动电压不足。上管开启后S端电压和G端一样高,MOS就关闭了。

网友:
自举升压电容,利用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原理,  放慢N倍来说明:当MU没导通时5V经D1加到C2左端使BOOT有5V的驱动电压通过UGATE驱动上管,上管导通后S极瞬间有5V加到C2右端,随后电压开始下降,C2右端由原来的0V突变到5V,由于电容两端不能突变的特性,C2左端也会增加5V,此时C2左端被升压到10V,继续驱动MU。使之能完全导通5V为C3持续冲电。当冲电完成后关闭MU打开ML C3过过L2电感感应放电为负载供电。没有D1,C2都会使MU因驱动不足导通不完整,电源管理会关闭MU的驱动电压。

网友:
我是这样理解的:9202还没有工作时候,输出为0,5V通过D1对C2充电,最后充到C2约5V,9202工作后,前半周期,1脚和2脚导通,4脚对地通,上管导通,S脚对地也为5V,此时C2放电,所以上管G脚对S脚为C2两端电压约5V(对地约为10V),可以保持上管导通,而下管截止,电感充电,后半周期,9202的1、2脚断开,2脚对地导通,4脚输出5v,故上管截止,下管通,电感放电,此时5V又通过D2对C2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