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芯片型号

楼主(2012-05-06):
笔记本主板芯片型号大多数都能找到!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好东东,没有多少下载分,以后用到在下载吧。

网友:
不管它  先下了

网友:
晕倒  都什么东西啊  打开里面都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解释下啊

网友:
线性稳压块:2951、LP2951、m5236、2950
低压差线性稳压控制器:G9338
100mA低压差稳压器:LP2951、
低压差稳压器:AAT3200、AME8824、AMS1505、AP15912、G9338、LPL1084、MAX8863、MIC5205 、SCl565、SC4215、SI9183、
大电流低压差稳压器:AP15912
具有使用功能的低压差稳压器:SC4215

笔记本电脑开机控制芯片:BD4175KV、BD4176KVT、IPC47N253、PC87551、TB62506、IPC47N253
开机芯片:东芝TM87XX、IBM:TB6805F、 TB6806F、TB6808F、TB62501F、TMP48U
主板开机芯片:MS-6
供电芯片搭配使用:ADP3203/ADP3415、ADP3410/ADP3421、ADP3410/ADP3422
系统供电芯片:MAX1632、MAX1631、MAX1904、MAX1634、MAX785、MAX786、SB3052、SC1402、LTC1628
笔记本电脑系统供电控制芯片:LTC1628 、LTC3728L 、SC1403、SC1404、SC2450、SI786LG、SC1470
SC1403
SC1404
SC2450
SI786LG

LTC3728L
ADP3160/ADP3167
ADP3168 SC1470
ADP3168
ADP3160/ADP3167
TPS51117
MAx8734
MAx1632、MAx1901、MAX1977、MAx8734、MAX1540/ MAX1541
MAX1631
MAX1644
MAX1992/MAX1993
MAX785/MAX786
   MAX1999
  MAX1902
  PC87551
IPM6220A
主板供电控制芯片:MAx1626、MAxl627、RT9173
  APW7060
HIP6521
  APW7060

笔记本IO芯片大全:TB 62501F/
TB62506F/
TB6808F/
TB6807F/
KB910QF/
KB910QB4/
KB910LQF/
KB910LQFA1
KB3910QB0/
KB910SFC1/
KB3910SF/
PC87591S(VPCQ01)/
PC 97317IBW/
PC 87393 VGJ
PC97551、 PC87591E-VLB/
IT8510E/
PS5130
PC87391VGJ/
PCI4510/
PC8394T
PC87392/
PC87541L/
PC87541V/
LPC47N253-AQQ/
PC87591E-V LB
LPC47N250-SD/
LPC47N252-SG/
LPC47N249-AQQ/
LPC47N254-AQQ
FDC37N972
W83L950D/
主板I/O芯片:IT8705F
IT8712F
IT8712G
IT8702
IT8716FCX
W8671F
W83627HF
I/O芯片:FDC37N97、FDC37N958、IT8716FCX、IT8705F 、IT8712F 、IT8712G 、IT8702 、W83627HF 、W8671F
PC97338、PC87391、PC87392、 pc87393、FDC7N869、LPC47N227、LPC47N267

笔记本电脑CPU供电芯片:MAX1710/MAX1711/MAXl712
MAX1714
MAX1715
MAX1717
MAX1718
MAX1845
MAX1830/MAXl831
MAx1907
MAx1987
MAx8760
MAx8770
MAX1830/MAX1831
MAX1897、ADP3181
ADP3203
ADP3421
ADP3181
ADP3205
ADP3207
APW7057、LTC1709
LTC3716、LTC3735、ISL6262
ISL6223
ISL6217、ITC1709
IPM6220A 、SC1474、SC1476、SC451、SC452
主板CPU供电控制芯片:ADP3166、ADP3170、ADP3180、ADP3198、AIC1567、FAN5019
FAN5090、FAN5056、HIP6004、HIP6016、HIP6017、HIP6018
HIP6019、HIP6020、HIP6021、HIP6302、HIP6301、HIP6521
HIP6303
ISL6312、ISL6524
ISL6556
ISL6559
ISL6561、ISL6566
ISL6556
L6711、L6917
L6714
LM2637/LM2638
RC5051
RT8802A、RT9237
RT9238、RT9246A
RT9241
RT9243 RT9245
RT9248
SC2643
SC1155
SC1189
SC2422
TL494/KA7500/MB3759
CS5322
NCP5314
笔记本电脑温度传感器芯片:ADM1032、DS1620、LM26、
笔记本电脑CPU散热风扇转速控制芯片:G781
CPU温度控制芯片:MAX1617、MAX1020A、AD1030A、

笔记本电脑内存供电控制芯片:ISL6224 、ISL6225 、ISL6227、ISL6537、G2996、MAx1540、MAxl541、MAx1623、MAX1644、MAx1809、MAx1844、MAX1992/MAX1993、MAX1858、MAX8505、MAX8632、MAx8743、MAx8794、SC470、SC1485、SC1486/SC1486A 、TPS51117、TPS51124、TPS54610、TPS54672、TPS51020
主板内存供电芯片:AP1250
APW7060
APW7120、CM8501/CM8501A
CM8562
CM8562
ISL6520 、ISL6537
NCP5201
T9202、RT9214、RT9203 、RT9173、RT9218、SC2595、SC2614、SC411、SC2616、
笔记本电脑内存/芯片组供电控制芯片:RT9214/APW7120
RT9218
Ax1540/MAxl541
笔记本电脑芯片组供电控制芯片:APW7057
MAX8505
C1474
C1476
C1485
TPS51124
SC411
笔记本电脑显卡/芯片组供电控制芯片:MAx8743
MAx1844
笔记本主板声卡芯片: ALC200 、ALC201A 、ALC262、ALC655 、ALC658、 ALC660、 ALC86l、 ALC880、 ALC883、ALC202、AD1986、CS4205、CS20468、CS20549、Esl92l、PT2353、Esl92l
小功率音频功率放大芯片:LM4861
LM4863
LM4880/LM4881
LM4911
APA2020/TPA0202
笔记本主板音频功率放大芯片: AN12943、APA2020/TPA0202、G1420、LM4835、LM4838、LM4882、LM4861 、LM4863、LM4880/LM4881 、LM4911 、MAX9710、MAx9750、MAx9751、MAX9755、MAx9789、MAx9790、TPA0142、TPA0142、TPA0312、TPA6017
G1420
PT2353
AN12943
主板声卡芯片:CMI9738 、VT1611A、VT1612A、AD1885、AD1888、AD1981、AD1986
ALC202
AD1885
ALC200
ALC201A
ALC655
ALC658
ALC660
ALC86l
ALC880
ALC883
声卡芯片:ESS1921、 ESS1980S、STAC9704、AU8810、4299-JQ、TPA0202、4297-JQ、8552TS、8542TS、CS4239- KQ、BA7786、AD1981B、AN12942

笔记本电脑主板时钟芯片:ICS950810、ICS954302、ICS954310、ICS954309、SLG84420、
主板时钟芯片:CS950502、CY28405—2/ICS952606、CY28404C、ICS9248?153、ICS954218、ICS9248?151、ICS9248?39、ICS950202、ICS950208BF、ICS950901、ICS950902 、ICS950908 、ICS952018 、ICS952617 、ICS952643 、ICS954127 、

千兆网卡芯片:88E8001、RTL8101L\
搭配使用网卡芯片:RTL8100、RTL8139、Intel DA82562、RC82540、3COM、BCM440
网卡隔离:LF8423、LF-H80P、H-0023、H0024、H0019、ATPL-119

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控制芯片:FAN7601、M51995A、NCP1205、NCP1207、FAN7601
M51995A
NCPl205
NCP1207
NCP1205
NCP1207
笔记本电脑电池电量检测芯片:BQ2040、BQ2060、M61040FP、
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AAT3680 、ADP3806
BQ24700 、BQ24701 、BQ24702/BQ24703 、BQ2040
DS2770 、LT1505、LTC4008 、MAX1645B 、MAX1736 、MAX745、MAX1873 、MAx8724、MAx8725、MAx8765、MB3878
MAX1772
MAX1773
MAX1908
MAX1909
MB3887、MB39A126PFV、TL594、TC490/591、FAN7601

笔记本电脑液晶显示器高压驱动芯片:BA9741F、BD9766FV、BD9882F、BD9883FV、MAX1522/MAX1523/MAX1524 、OZ960、L1451、TL5001、
键盘芯片:H8C/2471、H8/3434、H8/3431、PC87570、PC87591
键盘芯片:具有开机功能:H8/3434、H8/3437、H8/2147、H8/2149、H8/2161、H8/2168、PC87570、PC87591、H8S /XXX M38857、M38867、M38869

具有串行接口的1A双插槽PC卡电源开关:TPS2206、TPS2211、
PC卡芯片:R5C551、R5C552、R5C476、R54472
PC卡供电芯:TPS2205
TPS2206
TPS2216
TPS2211
PU2211
M2562A
M2563A
M2564A
COM口芯片:MAX3243、MAX213、ADM213、HIN213、SP3243、MC145583

笔记本电脑指纹传感器: AES2501A\
高速差分开关芯片: P131500E、MAX4927\
端口限流保护芯片:AAT4280、MIC2545、
双运算放大器:LM13700M、
满摆幅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MAX4490、
四电压比较器:LM324、
双路可编程电流LJSB开关:MAx1558、
双路电压控制开关:SC338、RS-232

3~5V多通道RS-232线性驱动/接收器:MAX3243
RS-232接口驱动/接收芯片:ST75185、

网友:
好像没什么用处吧

网友:
还是这个看的清楚

网友:
新老都有吗?

网友:
晕,刚整坏一台CQ45

网友:
文件很小,链接?

网友:
只能说是一个大慨了解,真是某个ic坏了的话,还得看图纸

网友(2013-03-31):
先收藏起来吧,用到在下

网友(2015-05-31):
不錯,很好,基本上都有了。謝謝

网友(2015-12-24):
收藏一下以备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