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Q7T4按开关无反应

楼主(2012-05-06):
客户送来BENQ Q7T4,症状为按开关无反应,忽悠客户说电源板坏,今天有空拆下看看,电源板完好5V,3.3V都正常,应该不是电源板的问题,测量开关面板的开关键电压只有0.7V左右,偏低,把开关面板线拔掉,测驱动板的开关键电压3.3V,正常,原因还是在开关面板上,然后一个一个开关打值,原来有一个开关小短,拆掉,接上驱动板,开机OK。
从别的网站下载的BENQ Q7T4图纸,我没用上,留给有用的人。

明基_FP71G U电源电路图.pdf

网友:
嗯嗯   电路图分享的好   先留着 下次我可能也会修道这样的本本

网友:
凡BENQ机器第一个联想肯定就是C5706 C5707 按键 呵呵

网友:
这个容易赚钱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