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技嘉945

楼主(2012-05-06):
今天接到客户一块技嘉GA-945GCMX-S2的板子,客户说这个主板有的时候能点亮,有的时候不能点亮,点亮的时候很正常,只要不关掉电源,重启多次都很正常,但是一断掉电源,就开不起来了。要再多开几次才能开起来。这么一听,估计要么是什么地方虚焊了。于是通电开机,第一次很顺利的跑码C1到26,亮机,重启,重启,再重启,都没有问题能亮机!于是,断电再开,就不跑码了,有的时候会跑码都是跑E4,E5,D9,DB,FD等等。板子不亮的时候是有复位的,按时序侧供电, 时钟,复位什么的都很正常!电池放电,OK,亮机。怀疑是BIOS,刷过还是一样,怀疑是桥虚焊,干桥,两个桥都搞过,还是一样的情况,头大了,再想想,775的容易座子虚焊,加焊,没效果,这下,没有办法了,求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帮帮忙,或者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放电能好,那肯定是南桥或是CMOS电路的故障。。换个南桥试试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CMOS电路的问题,有的时候放电了还是不亮,但是跑码跑E4,E5。

我记得好像谁说过,不过内存,报警就是北桥,,不报警考虑南桥,但是具体的忘了。。我也就这点水平。。理论不行,你再看看

网友:
很有可能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好像谁说过,不过内存,报警就是北桥,,不报警考虑南桥,但是具体的忘了。。我也就这点水平。。理 ...

已经BGA上做过南北桥了,只是加焊没有重植,不过没有效果还是一样!

网友:
换桥。。老大。。

网友:
考虑分频芯片

网友:
分频芯片?是不是指时钟芯片吗?

网友:
是的,型号是118什么的,具体的我也忘了

网友C:
GA-945GCMX-S2
通病内存电压过低造成的,你把6520 用9202代换了,再给南桥加个风扇,主意要吹到北桥供电上面。
应为北桥和内存用的同一组电压引起负载过高造成IC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GA-945GCMX-S2
通病内存电压过低造成的,你把6520 用9202代换了,再给南桥加个风扇,主意要吹到北桥供电上 ...

好的,明天我去试一下!谢谢!

网友D:
确定每次 清CMOS 都能正常亮机  我觉得还是换个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定每次 清CMOS 都能正常亮机  我觉得还是换个南桥

不是,有的时候不行,但基本上都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