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设置的怪问题

楼主(2012-05-06):
客户台式机装系统,过程顺利,上网正常。顺便买了个无线路由器。心中暗喜,
可一会回来了,说连不上网,上门,可以二次收费了,
  到达了29楼,看路由设置
正确,本和台式机都上不了网,路由显示wan未连接,网通光纤入户的,直接连,
不用路由器,拨号,笔记本能上网,台式机不能上,本地连接有个大X,把台式机
拿回店里,用我的路由连接,正常,拨号,正常,路由器,正常,
   请问 ,哪里的不正常呀

网友:
会不会线的做法不对的?

网友:
大×是关键

看下是不是系统问题,或是网卡驱动。

网友:
不管是不是光纤入户  先问下有没有摩登  网通有很多没有摩登的。有摩登的话 你说笔记本本地连接有 可以拨号,台式机本地连接无连接  先去把台式机 加一张PCI网卡  看本地连接  如果还是连接不上 检查网线水晶头 是不是接触不好

网友:
检查一下客户家里路由器和主机连接的那条网线,看看水晶头打好没有!还有就是排线排队了没有,不要一头568A,另一头568B,有些路由器是不支持的这种交叉线的。要么两头都是568A的,要么就是568B的平行线!

网友A:
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的,他也是用的联通光纤,用笔记本就行,把网线插在台式机上就显示红叉,加了8139的网卡还是一样,把他台式机拿到我这来也能正常上网,我给他加了个路由器,把进线插在WAN上,WAN灯要亮,但是丢包相当严重,QQ都登不起,拼外网,能通,但丢包严重,后来我也没解决好,我给他说的是联通的问题,我怀疑是不是线路过长,造成这种情况的,笔记本的网卡可能要高级些,就能显示连接。

网友:
是宽带的问题啦,有些宽带供应商要调参数的哦。

网友:
哥们你已经赔钱了这桩生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的,他也是用的联通光纤,用笔记本就行,把网线插在台式机上就显示红叉,加了8139的 ...

同时天涯维修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