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xp 找不到证书来让你登录到网络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2-05-06):
1、          当你搜索到自己的无线网络名称SSID(以下以TWTZ-2为例)点连接后提示“正在验证身份”和“Windows xp 找不到证书来让你登录到网络TWTZ-2”如图:

2、          选择TWTZ-2,然后点断开

3、          点左边的“更改首选网络的顺序”

4、          在 “无线网络连接”对话框中的“无线网络配置”选项卡里的“首先网络”列表里选择 TWTZ-2 网络点属性。

5、          打开TWTZ-2 属性对话框里的验证选项卡去掉“启用此网络的IEEE802.1 X 验证”前的勾,最后两次确定。

6、          再选择TWTZ-2 点连接

7、          输入无线网络的密码,点连接

网友:
我们一般都可以的,这个找不到证书的还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呵呵,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