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索尼ME版本的问题-----请教细心的人---

楼主(2012-05-06):
我手上有两台索尼的机子,型号不一样但主板都是用的M961  MBX-224  PCB版本1。1。我也对照过两张板丝印与元件都一模一样的。现在的情况是板A来的时候是进过液并且被别人修过的,板B是好板,客户拿来说清一下灰尘。拿板A上电发现电流到0。7立马就掉,用示波器观察所有的开启信号都出来了,并且电感的PH端都有波形。EC资料芯片被别人动过的,以前修到过这种进液的机子备份过这个资料,取下芯片来重烧资料后故障依旧。再对地量所有的电压值都在正常范围内,换过I5的CPU还是一样的。心想可能是南桥发出的S3#信号不能稳住,把HM55的桥换了一个新的,然后可以上电。但问题又来了,从上电到显示等的时间明显比正常机长,按开机键后电流跑得很正常,就是在1。9A停住再过十几秒钟电流又会上升到2。2的样子显示了。但还挡LOGO。如果按F1键显示正在进入BIOS。。。。。。,我就把板B的BIOS装到板A上,这下可好。一上电跑了两步,电流刚到1点几就掉电了。于是再把板A的BIOS装到板B上,居然能正常开机。开机后进入BIOS发现BIOS版本要比板B的BIOS版本低,但里面除了BIOS版本、EC版本还有一项ME的版本,不知道这个ME是指什么啊?

网友:
还真不知道耶 期待中

网友:
期待兄弟们多回贴讨论一下这个很重要的问题

网友:
百度后知道是intel的一项AMT技术,但这究竟是什么程序以级程序放什么地方还不知道

网友:
224的BIOS好像是不能随便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