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C430开机亮黄灯一闪断电

楼主(2012-05-06):
dell    SC430开机亮黄灯一闪断电,分析为短路了,一般是12VCPU供电短
路和USB短路,检查前置后置发现没问题。
拔掉CPU供电的12V四方小插头,开机黄灯不断电了,拆机,测12V供电MOS管
短路0欧,测得第一组12V 管G, D, S
全直通了拆了,测不短路了,跟换一个上假负载,开机测得电压为9V,擦还
好保持良好习惯不然U没了,(提醒新手们
CPU供电一定要全修好了才能上U呀~!)控制IC为3188和三个ADP3148的小八
角,取了短路的那组ADP3148,到华硕的
板上拆了个ADP3110上上去,开机测电压1.5V,示波器测波形稳定,三组波
纹一样,上U,开机亮绿灯,显示dell    SC430。
装机进系统备份BIOS收工了。

网友:
我也是一直这个习惯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还给我们新手提醒了。谢谢

网友:
不错,好习惯可以减少损失

网友:
呵呵。看的出楼主习惯很好,而且还有备份bios的习惯!

网友:
这是值得学习呀。

网友:
开机保护了,~!

网友:
DELL的台机不好修啊

网友:
是ADP3418  不是ADP3148

网友:
9V肯定把U给干熟

网友:
这些板倒容易烧这地方哦,修好这地方也不简单,而且有些芯片还特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