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关机自动重启

楼主(2012-05-06):
(无正文)

网友:
如果插了网线是这样,拔了就正常的话,就是网络唤醒的设置问题

网友:
BIOS还有电嘛    一般IO比较多

网友:
修开机电路呀。。

网友:
学习一下,赚点分,,希望能快点转正啊

say

网友:
小心被当成灌水,反被扣分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相同的例子,是开关进水了,开关一直处于被按下的状态,修一下开关就好了

网友:
主板问题 可能IO坏了

网友:
BIOS放下电试下 这种一般极少为硬件问题 不会BIOS放电和设置问题就是网络唤醒被打开了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呢?有很多是电源的问题啊!

网友:
CMOS 设置问题

网友(2012-10-12):
我现在也有快板是这样的问题、但是你们所说的设置了什么唤醒了! 这个没有设置过呢! 还望细解!还有你们所说的BIOS放电。是放COMS的电吗?还是恢复BIOS的出厂设置这样可以吗?

网友:
我这个还准备想加焊一下南桥呢。 我的是技嘉的板、换的相同型号的IO。确定是新的好的。都换了好几个了。换了IO就不触发。换回他原来的IO就是关机了自动重启。进系统什么都正常的。就是正常关机了之后就自动重启了。

网友:
我的是技嘉。南北桥。独立显卡的。而且我是裸板进PE测试的。关机了又开机了。伤脑筋啊。

网友:
我的内存,CPU,显卡。电源都换过了。就是只有主板没有换过了!非常确定是主板的问题的!

网友:
设置为自动启动了,修改用户组权限

网友(2012-12-27):
应该是硬件问题,哪边有接触不良

网友(2013-02-28):
感觉是硬件问题,而且不是大问题。学习楼上的主板问题

网友:
基本上是硬件问题,如果机械开关没问题的话,检查bios吧,完全放电再试试

网友:
电源管理模式   你看看

网友:
是不是散热不好。  导致自动关机,?

网友:
估计是开关部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