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金河田ATX-385W&BP4的内部照片?

楼主(2012-05-07):
今天朋友送来一个金河田ATX-385WBP4电源,检测待机发现紫线绿线都没有电压,开盖一看,里面有一个部分被烧焦,其中有一个元件粉碎性爆裂。
如果谁有相同型号的电源,请帮拍个照片给我看看?
电源
张定文
待机部分参考其他电源图纸修。

网友:
这破电源还修他干什么浪费时间,ATX电源我这好坏都收,好的10快,才卖30!坏的5快,修他太浪费时间浪费感情了!
看楼主图片的位置应该是个电阻,没看见具体电路,说错了别怪我!
同意楼主:
2.5
风含情水含心
张师傅 那钱好赚啊!!!!

网友:
wylgogogo
张版主牛呀,修个电源也叫硬件维修呀,我们这修个主板也才30了。

网友:
张定文
谁说修电源浪费时间?今天修个电脑不开机 硬件维修开价150元 拆开电源就焊了两烙铁OK了一个元件没换。 150到手。

网友:
落日熔金
同意楼主:

网友:
这个电源网购买的,刚买回来不到2个月,是新的电源,所以修修

网友:
这电源不值得修 好点的电源就修修

网友:
先测下变压器是不是有问题,修这种电源需要很多反复。
反对楼主:
5.0
wylgogogo
反对楼主:
变压器可以测出来吗?求怎么测?

网友:
楼主,电源是不是雷击的哟!你的电源是待机电源部分损坏了,你要先测保险管,可控硅,启动电阻,启动开关三极管等是否损坏,开关三极管发射极连一个5欧电阻看是否损坏,然后是正反馈三极管是否损坏!看到图纸修就可以了哈!希望这些对你有帮助哈!!不对的求同行指正!

网友:
看图这种电源不用修理,修好了也不稳定,本来就不是好电源,3年左右就报废了!

网友:
参考长城300P的待机电路

网友:
找个旧电源,把相同地方的东西拆过来用。以前师傅教我的时候就是这样教,不过还真被我修好一个比你这还炸的严重的电源,最后连辅助部分变压器都换了才好的。呵呵。

网友:
烧成这样还修呀,除非是450W

网友:
炸成这样基本不用修了,大多都是辅助电源变压器坏了才会这样的,除非你想重绕变压器。我遇到过相似电源都是辅助电源变压器坏了才炸成这样的。

网友:
这样的电源不要修了,浪费时间.

网友:
不象是金河田385电源,是翻新的,板子是换上去的,外壳是金河田的,拆配件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