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杖98GT跑3D黑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2-05-07):
     进系统或跑3D黑屏算是比较麻烦的故障。此卡顾客留条写道:点时间久黑屏。如此便偷懒,不再按规矩先检查短路、阻值之类,直接通电。果然,一关未完,突然黑屏。连显示器指示灯也没了绿色。以本人的习惯,轻易不动核心。什么补焊、重置的都暂不考虑。(咱得充分相信核心,不能啥坏事都扯上它)因为黑屏时没有先出现花屏、定死的情况,显存供电也正常,所以也暂不考虑显存方面原因。这些可能性都先保留。首先将怀疑重点放在供电上。再试一次,将电压表始终接在核心供电的输出端。发现开机电压1.16V,跑3D后突然上升到1.22V,且不稳定。对于G92的核心,似乎高了一点。但是GPU温度并不是很高,不跑3D时50度左右,还能接受吧。
   此卡供电为3+1方案,核心供电控制芯片ISL6312,查到该芯片的脚位图。检查发现其42脚(PVCC3)接12V的一个2.2欧姆小电阻变成了25欧姆。拆下芯片,该脚对地阻值几近无穷,说明没有短路击穿。此前卡能正常点亮,证明芯片没坏。于是装上芯片,换一个好的2.2欧姆贴片,打算开机冒险一试了。
   且慢!马虎不得,还得再想想。这个2.2的家伙平白无故为何变成了25欧姆?应该是电流大发热造成的呀,说明还有问题存在,仔细检查芯片其它脚位,果不其然,旁边的41脚(LEATE3)居然对地短路!顺着找到那个场管,测量其G\S间击穿。哈!原来如此!找到元凶,后续就无必要再罗嗦啦。
   总结:三相供电,其中一相的下管G\S短路不工作,因为D极与G、S没有短路,所以核心输出没有被短路,由此让我疏忽大意,偷懒没有按流程检查短路的可能。但是造成供电不足,脉动增大,稳压效果不佳。3D时就给咱黑脸看啦。该例有少许曲折,故记录在案。

网友:
谢谢楼主 学习了 往往拿3d黑屏 死机 纹波 花屏 重启的卡 头痛。。

网友:
哦~~原来如此~~点一会就黑屏有可能是供电有问题的啊~~记录下来~~

网友:
学习了。LZ心细,经验丰富。

网友:
晕,GS短路的倒是少见,给我的话是修不出来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
楼主够细心,我有一块96 1G的,后来加焊死了

网友(点评):
记住教训,以后轻易不要动核心。如果动过一次故障依旧,那千万不要再动第二次。必须彻底检查,把故障分析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