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换主板后不认硬盘,原来需要重新设定启动盘

楼主(2012-05-07):
一个macbook pro a1229 主板进水,换了主板后不认硬盘,屏幕上就是带问号的文件夹
硬盘在另一台macbook上检查过没有问题,当天没有思路,放到一边了

第二天把好主板原来的硬盘找来,启动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为什么不认另一个硬盘呢,奇怪。
后来看到原来硬盘系统上有个boot camp分区,就来了灵感,把新硬盘接上usb口,然后设定为启动盘。
这样之后,好主板就可以成功的从新硬盘上启动了。

看来有boot camp之后,主板会锁定启动盘阿

网友:
怎么设定了,

网友:
不像你分析的那样

网友:
不同观点的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
你换了主板,硬盘换了没有?

网友(2012-08-13):
新硬盘怎么接USB口,是啥意思,请教楼主

网友:
USB硬盘转换卡吧,

网友:
扯淡,有个苹果本的客户换新硬盘,我就直接做系统了,就没事,不过我做的是WIN7

网友(2012-09-21):
都是打酱油的把

网友:
LZ在表达的是什么?怎么设置?USB?没有看懂。

网友:
当然不认了,因为是新硬盘,什么都没有怎么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