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外接有显内屏无显

楼主(2012-05-07):
F80S板号的主板,ATI的显卡,外接有显,内屏什么都没有反应,屏供电信号和背光开启都不动作,就像HP的显卡检不到屏码片不动作一样,说是显卡第六感不像,屏线查过没有问题,不知道这个机子是不是一定要认码片才亮吗?因为这个机子的屏好像被上家掉包了,因为我找了一个机子试竟然是闪屏门的屏

网友:
LZ没先换个屏试一下吗,这个屏找一个一样的14的通用屏点一下就行了。

网友A:
先换屏看看了,还是不行,那就查查屏的开户信号有了没

网友B:
换了,没有一个开启信号是动作的,edid也打过了,阻值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屏看看了,还是不行,那就查查屏的开户信号有了没

开启信号都是显卡发出的,关键是没有一个开启信号动作,屏换了好几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了,没有一个开启信号是动作的,edid也打过了,阻值一样

那LZ还是好好测量一下主板吧,还想问一下,显卡是板载的还是板插的。

网友D:
看看LVDS的开起信号出了没啊,

网友:
F80S的我们常常修了显卡就刷BIOSS,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f80的有这种毛病   先加热显卡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LZ还是好好测量一下主板吧,还想问一下,显卡是板载的还是板插的。

板载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LVDS的开起信号出了没啊,

没出来,把3V飞出去,找了个高压板点亮灯管屏是黑屏

网友:
换一个显卡吧。ATI的显卡本身坏得比较多,一个显卡内部的电路分为两部分输出。外接好并不代表LVDS的这路信号输出是好的。加焊不行,可以先取下芯片重新植球再试,建议更换一颗显卡即可。

网友:
还是换个显卡吧

网友:
感觉就是显卡问题啊,先简单加焊试试吧,不行再查

网友:
我估计换显卡也没用

网友:
看下屏线的对地阴值吧

网友:
换显卡亮过,楼主谨慎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