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0 G430遭雷击 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5-07):
联想3000 G430遭雷击  笔记本维修

终于把这个折磨人的板子弄好了,拿过来上电直接飙到1.3A多,拆出裸板测下各个电感对地阻止,发现1.8V对地短。上了一下电北桥这个烫手啊。于是断开节点PJ12,产生1.8V那面正常,估计是北桥那面的问题了!

北桥是PM45的,没有货定了一块,心想雷击的应该坏很多地方,一般容易坏的如网卡。于是在断开PJ12时上电摸网卡热,于是换之好了正常了,上电测了一下电压发现无VGA_VORE.于是测了一下5脚开启3脚供电等,都正常而无输出于是换之出来了,看来挺顺利的心想等北桥到了换上应该就好了。昨天到了换上发现电流还是低的那么可怜0.3A北桥倒是不短了。各个电压都正常,怎么电流那么低呢,困惑中,没办法看看是不是北桥没换好,拿假负载测了一下内存对地阻止和北桥上的电容,都正常,不经意间上电测了一下时钟信号发现这个没有呵呵,于是开始沿着这条路走,测了一下时钟IC的1脚CK_PWRGD,没有于是开始找它的来源,是有南桥发出,通过R4230欧电阻送到IC1脚的。于是断开电阻发现南桥那侧没有发出3.3V的高电平,这可不是个好消息啊,难道南桥也挂了吗,成本又增加了,没办法,都搭了一个北桥了,也不能赔了啊,于是开始换南桥,换完后上电测了一下南桥那侧R423的脚有3.3V的高电平,于是赶快把R423上上去,裸板上电电流飙升跑到0.5A多,顿时豁然开朗啊,上CPU ,内存,跑码了,这破机器坏了那么多东西,还好时钟IC没有坏,这个没有现货,总结细心 耐心 是成功的一半。

网友:
占一个

网友:
雷人啊!
膜拜一下

网友:
佩服LZ,我是最不爱修雷击过的,坏的地方不一定是多少个呢

网友:
楼主做的不错,最后收到多少RMB呢

网友:
楼主的每一步维修思路很清晰,迅维学员挺不错的

网友:
佩服楼主耐心、技术。

网友:
虽然赚的少了点,但是经验出来了

网友:
修这种主要是得有料换

网友:
楼主的“于是”真多,哈哈,技术也不错,就是不知换了这么多的东西,还能剩下多少钱

网友:
不得300大洋!少了就赔了

网友:
悲剧了,看来以后接到这机器得当心了,报高点,免得亏本啊

网友:
看来还是进水的机器好修点啊!!!呵呵

网友:
当初我为什么没有选择讯维呢?

网友:
楼主行云流水,思路明确,学习了

网友:
就是不知换了这么多的东西,还能剩下多少钱

网友:
其实雷击的说真的也不是特别难修    一般都是坏芯片没有断线就怕断线的进水机

网友:
楼主很强大啊,修好不容易啊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雷击跟大进水,都不好修啊。

网友:
高瘦越来越多呀,,,成本一百多块了,收多少啊

网友:
耐心真的很重要  还有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