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很多宽带能拨通但上不了网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12-05-07):
以前遇到用户能拨通宽带,但没有数据流量,无法打开任何网络资源,90%以上都是因为欠费。

可最近这一周,我们附近有几十个电脑都出这样的状况了。。

我遇到的大多有三情况:
一、打电话服务台,查询用户为欠费状态,这个说跟用户说去续费就可以了。
二、电信服务台说他们那显示用户没有欠费,网络正常,我就给用户重装系统就好了。
三、电信服务台说他们那显示用户没有欠费,但网络异常。这个重装了系统还是不行的,要电信的来处理。

只是奇怪为什么短短一周时间,有这么多人出现这种情况。特别是第二种情况的,又不知道是什么引起的,
也没听说最近有什么病毒能造成这种现象啊。

网友:
如果是网页打不开,QQ能上的话就能确定是病毒造成的!

网友:
电信那边的问题 吧。

网友:
你这个只适合南方人士 联通的欠费就会出现691错误 网络错误或者调制解调器 就会678报错

网友:
不对的吧
网页打不开 可以上QQ 多半是DNS  IP地址没有正确设置 尤其是使用共享带宽的光纤

网友:
我们这里的出现的问题是拨号能拨上 网页打不开 QQ也不能上 打一万号问也不欠费 客服MM说的方法就是把宽带连接删除了 从新新建个 就好了

网友:
同样的方法以前用过管用,但最近出的这些问题,重建宽带连接都无效,所以才发贴来问。

网友:
一般是病毒,如果你用的不是主流宽带(电信联通)那就问运营商去

网友:
估计是IP地址的问题

网友:
联通的欠费就会出现691错误 网络错误或者调制解调器 就会678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