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寸经常花屏

楼主(2012-05-07):
联想19寸液晶经常花屏,屏线换过,屏线接口也压过,但是过不了多久,又是花屏的求助!!!

网友(点评):
用清洁剂清洗接口

网友(点评):
遇到过HP液晶22寸类似花屏的故障,后来是屏接口接触问题。楼主仔细清理试试。

网友:
确定不是屏线的问题,就检查一下驱动板,刷下程序看看。

网友:
换改良的屏线 肯定能好

网友(点评):
改良的屏线???

网友:
刷下程序mcu看看

网友:
还有别的好方法吗,这些我都试过了,驱动板和屏线都换过了,还是管不了几个月,又是老样子,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就把屏线接口换掉,一劳永逸

网友:
我也有一台差不多的问题,不过我的不是花,是直接黑的,有时候又是白屏上面这里一点黑的那里一点黑的

网友:
主板上的格式变换IC虚焊

网友:
楼上的可否详细说说?我看你好几个帖子这么说的

网友:
     怎么个花法, 图片没有, 有可能是逻辑板主芯片。

网友:
是不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你手边没有备用屏?找一个试试咯,天气热了,注意板卡温度。

网友:
肯定还是屏线的事!换条全新的!

网友:
判断故障在那里,可以开机状态下用手按压屏线,看花屏现像是否有改变,是的说明屏线接口松

网友:
用清洁方法、用按压方法、还用换版等方法能解决花屏。

网友:
可能逻辑板上的芯片虚汗,补焊一下看看,最好连屏排线接口一起换掉。

网友:
联想的就是这样    清理下接口然后封上胶

网友:
直接焊上,就OK

网友:
屏线接口打上热熔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