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的板子, 做2003的系统 声卡驱动装不好?

楼主(2012-05-07):
B 75的板子,  装了个03的系统。 声音怎么弄都弄不好?  是不是系统部支持?

网友:
多是。系统太老了。。。。。。。。。。

网友(点评):
肯定是系统太老了

网友:
你的意思是  这个03的系统版本老了?  还是说  就是03系统老了?  这个板就不能用03系统?

网友:
只要你用别的系统都正常的话。。。。用这个系统不行。       要么BIOS升级或者是降级。还用不了的话。
呢不还是软件问题。。兼容性不好。。应为你用别的系统正常

网友:
现在的芯片组很多不支持老的系统的。建议换2008

网友:
你自己搞不了就让别人搞就好了. 把所有的答案都能免费问到手 那真是不太可能

网友:
说明你那个系统不支持呢

网友(2012-09-18):
控制面板里面  声音 里面   启用声音硬件打钩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