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自动开机

楼主(2012-05-07):
一梅捷主板插上电源通电,故障诊断卡4灯全亮,怎样维修。。。

网友:
看看IO参与开机不。。。直接到开关能关机不能。如果不能还是IO坏率高。。。。。如果参与。摸摸IO热不。。量量U口。。。或者看看有特殊开机芯片没。。。。。。。换 电源。试试。。自动加电多为IO坏

网友:
IO 参与开机。 直接到开关能关机,,上CPU没反应。

网友(点评):
没有跑码。诊断卡跑多少

网友A:
能关机说明IO很有可能没事。。。你该去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关机说明IO很有可能没事。。。你该去量供电。。

怎样去量供电?量哪些供电?

网友(点评):
找图纸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A:
顺序是。 先量内存供电。然后桥供电。总线电压。CPU电压。最后量时钟。
如果你不了解。可能很难。。你先搜搜。主板供电都在哪里。怎么测量。基地里面有的。。或者去哪里学学主板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序是。 先量内存供电。然后桥供电。总线电压。CPU电压。最后量时钟。
如果你不了解。可能很难。。你先搜 ...

内存供电2.2v  桥供电1.3  不上CPU供.电是1.5  上CPU供电1.11  总线电压怎样测量?

网友A:
就在北桥旁边。。不是没个板子都有      。。。。你的板子是上DDR2内存。 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在北桥旁边。。不是没个板子都有      。。。。你的板子是上DDR2内存。 还是。。。

ddr2哥们QQ多少?

网友:
主板自动上电就检查一下开关信号,有没有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