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家悦E3682装不上显卡驱动

楼主(2012-05-07):
如题,接了台联想新机装系统,所以驱动都装上了就装不上显卡的,驱动精灵,驱动人生检测不到显卡,官网下的显卡驱动也打不上,显卡是HD6450,装WIN7,XP都不行,很费解,客户拿到售后,售后也装不上,机器是商城进货回来卖的,手动自动都装过,重启还是涛声依旧,各位大师,看到就发表点意见,非常感谢

补充内容 (2012-5-8 16:18):
上官网下系统,官网配的是6450的驱动,始终都打不上,后来徒弟无聊用鲁大师跑分,突然想起用鲁大师试试,结果搞定了,谁能想到平时只是测温度的也会有用

网友:
如果你装不上。。让售后装。。。。或许就是有问题。

网友:
我原来也出过这问题在BIOS里把集成显卡关了,应该可以

台式机,在BIOS里关集成显卡,哪个地方关?台式机一般插上独立显卡,集成显卡自动屏蔽了。

网友:
机子都是进行过出厂监测的,你自己的问题比较大,机子的问题比较小

网友(点评):
是的,官网说这是6450的显卡,结果被误导了,官网的信息也不一定准,所以装不起驱动

网友A:
同楼主,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B:
我也遇过这种情况
xp系统是安装不了显示,win7就不应该了。

网友:
应该有带基成显卡吧

网友C:
去联想官网,输入主机编号,下载对应系统的显卡驱动,一般能解决。

网友D:
考虑一下显卡有问题

网友:
联想可以在官网上下载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楼主,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解决了嘛?我用鲁大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联想官网,输入主机编号,下载对应系统的显卡驱动,一般能解决。

官网下的也装不上,无意中用鲁大师发现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过这种情况
xp系统是安装不了显示,win7就不应该了。

说了的吧,什么系统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考虑一下显卡有问题

先也想过,最后还是鲁大师显身手

网友:
恢复一下COMS设置看一下。。

网友D:
楼主用鲁大师什么功能搞定的,节能降温功能?

网友:
和我上次一样。硬盘读取不出来。结果。最好进入BIOS才发现。又办蠢事。硬盘没选择IDE模式- -。。 给我郁闷一下午!或者你的显卡就是没有选择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鲁大师什么功能搞定的,节能降温功能?

360的硬件大师,一打开就有驱动扫描的

网友:
家悦系列的 狠恶心的  不过 装上了就好   路过  借鉴下

网友:
我原来也出过这问题在BIOS里把集成显卡关了,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