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10的故障

楼主(2012-05-07):
案例1: COMPAQ 1800开机无显现,有“嘀嘀”报警声。翻开内存插槽,改换内存,毛病扫除。
案例2: SONY GR250一开机在DOS状态下,有蓝颜色的横竖交*的条纹。进入Windows2000系统后毛病照旧,外接CRT显现现象和液晶显现器相同。而且常有死机现象发作。此时翻开机器,将显卡板拔出后重新插入(此种机型显卡板与主板是别离的,经过蜂窝插槽衔接),用力把板压匀,毛病扫除。这种现象为显卡接触不良形成的花屏,笔记本电脑呈现这种现象时通常需求对显现芯片做BGA焊接。
案例3: COMPAQ N800V开机运转一段时间后,系统重复自动重起,摸机子底部特别热。翻开机子内部并加电检查,CPU风扇转,但转速较慢,待机子进入系统后手摸U散热片的温度越来越高,风扇转速没有任何变化。风扇转速慢,不能及时把热量排放进来,招致CPU温渡过高而重复重起。改换CPU风扇,毛病扫除。
案例4: SONY GRX700按下电源开关无任何反响,插入电源适配器,电池充电指示灯也无反响。拆机丈量DC-DC分配器电压均正常,检查开机3V电压,对地电压为0V。这时毛病现象能够判别为BIOS维护毛病,需把BIOS备份电池拔下,短接两个引脚1~3秒。然后把BIOS备份电池装好,开机检测,毛病扫除。此种毛病在SONY机子上是最常见的,特别是遭到外来强脉冲电压的时分。比方说,电池和电源适配器的忽然拔插、外部形成的内部电路的短路等。
案例5: SONY GR100开机正常,用一段时间后屏幕背光呈现闪动。疑心液晶屏的背光高压板性能不稳定形成,改换一块背光高压板毛病扫除。
案例6:联想 E200C开机,呈现图标后就死机。拆机将BIOS芯片改换,或者对BIOS芯片重新刷写新的程序。此类毛病多为BIOS的损坏主机无法完成自检形成的。
案例7: COMPAQ X1000无法进入系统,将硬盘格式化重新装置系统后,还是无法进入系统。将硬盘用FORMAT命令格式化并没有发现有坏道。改换一块硬盘装置系统后毛病扫除。事后用测试软件发如今方才的硬盘里有坏道,所以招致硬盘无法运用。
案例8: SONY 505LS开机后发现液晶显现器上一半能够显现,下一半则是黑屏。像这种状况很明显,改换液晶显现器后毛病扫除。此种毛病的液晶显现器维修起来艰难较大,需求一定的专业设备才能够。
案例9: IBM A21不能对电池充电,单插电源适配器无法开机。用电池能够正常开机。拆机检测发现电源适配器插入口脱焊,补焊后毛病扫除。
案例10: IBM R32开机后液晶显现器无任何显现,但电源和硬盘指示灯工作正常。外接显现器显现正常。疑心液晶显现器数据线损坏,改换液晶显现器数据线后毛病照旧。改换液晶显现器,毛病扫除。此类毛病多为液晶显现器损坏。假如无法肯定,能够改换液晶显现器来检测液晶显现器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