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修好个IBM T43不加点 为什么修好了 开机 主板老吱吱的响啊

楼主(2012-05-07):
换了个电源芯片1901E  换完开机 老吱吱的 像漏电呢感觉  用手按住芯片 就不响了 但也开不了机  重新插拔电源 听到吱吱响才能开机  这是为什么啊 我是菜鸟 请各位指点下 谢谢

网友A:
虚焊吧可能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焊吧可能是吧

我换过3芯片 拆装10来次了。。

网友:
看看频率设定

网友:
你把那芯片重新 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换那么多次 好的也烫的块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