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250G笔记本硬盘不认盘求助。。

楼主(2012-05-07):
有块希捷250G笔记本硬盘(ST9250315AS),电机转声音正常,捡不到盘,MHDD没法检测,显示Hard Disk Error,求助各位前辈这是什么的问题怎么解决,主要是要里面的数据

网友:
我认为MHDD不能检测到应该是硬盘电路板坏了,想办法换同型号的板上去试试,要不去数据恢复可是很花钱的,有一次帮客户去恢复160G的硬盘花了800元。

网友:
很郁闷呢,客户主要是要数据我看盘还有6个月质保呢。。

网友A:
固件门盘,按照固件门的处理方法,处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件门盘,按照固件门的处理方法,处理一下。

版主数据丢不了吧按固件门的方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