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SE2 自动开机 死机

楼主(2012-05-07):
机器通电自动开机,进系统玩游戏什么都正常,也能正常关机,关机后就不自动上电,三个月后突然卡死了,长按关机键没反映,只有拔电源才能关机,一般在使用4小时以上会出现这问题,先简单找问题,处理扇热,外围设备(上的是无线3G卡),硬盘,电源,内存,CPU,都试了,没有工具就无法检测电路,感觉桥和IO问题不大,发这个贴纯属探讨,有半年没动万用表了,对于这些问题都没什么思维了

网友:
这个板子是NVIDIA GeForce 702的桥 集显的由Io 负责开机  以前修过Io坏导致的死机   最好换个Io试试

网友:
起先也怀疑IO,你这么一说都想把IO拆来换了,但是是又考虑到能点亮,能关机就有点怀疑IO没坏

网友:
加焊桥吧 好的可能大大的

网友:
桥容易出问题。特别是这种情况。

网友:
换个IO就行了

网友:
首先是要解决自动上电的故障,查待机电路,触发电路,不行就加焊桥试试

网友:
应该是IO的问题!IO_PS-ON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