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磁铁修好明基 不触发

楼主(2012-05-07):
这个机器 很是奇怪 咋修机这些年来首次遇到太奇怪了,机器是按开关不触发 吧盖子盖下 在打开就自动 上电 刚刚亮闪一下就掉电了 ,在心里默默地想了想 这不就是吧开关一直按住的特点吗? 于是对开关 测量 发现开关 只有0.9v电压 没有图纸 正常的话应该有3.3v的 为什么这么小啦,于是对着奇怪的问题来查 为什么盖子盖上在打开就 可以上电啦? 难道是t40的症状 暗屏开关坏了,找没有看见啊 吧屏上部分拆开还是不触发 看来不是平坝暗屏开关压住的 也没有找到那个开关啊,于是拿出我的看家本领 以前就学习的时候就听说 以后的机器 使用的是磁控开关就不在是机械开关了,于是用磁铁在主板上恍 呵呵 上电来了 原来是那个磁控想二极管一样的东西 坏了宰掉 在测开关有3.3v了按开关触发了 此机修复

网友:
还有这种事  第一次听说  不是磁控休眠吗,,

网友:
不明白,后来看明白了,那个磁控和原来的机械都是同样作用,当他们的状态短路后就会不触发。我又学了一招啊

网友A:
感觉就是在记流水帐。
1、没笔记本型号
2、没有图片介绍
3、没说维修方法
4、没说坏件位置

网友:
传说中的霍尔元件?

网友B:
呵呵,开关控制方式在不断的改进了

哪天来个声控的就好玩了

网友:
休眠开关坏了。很多机器这个有问题

网友C:
我要不是看下面的留言还阵没明白修的是什么,什么都不交代清楚....

网友D:
那不是磁控二极管,应该叫霍尔元件

网友E:
也就是。。。。休眠有问题了。。。。大惊小怪。。。。

网友:
霍尔传感器一类的东西

网友:
请问是明基 什么型号的笔记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不是磁控二极管,应该叫霍尔元件

什么事霍尔元件啊,工作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不是传说中的了。。早就 在用这个了。。。。

但是这个元件坏的很少啊呵呵,我反正是第一次修道这个故障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也就是。。。。休眠有问题了。。。。大惊小怪。。。。

说了你也不相信 休眠信号并没有被拉低 而且那个地方我测了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要不是看下面的留言还阵没明白修的是什么,什么都不交代清楚....

我不是说了吗?是哪个磁控开关的问题啊,交代了呀,笨蛋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开关控制方式在不断的改进了

哪天来个声控的就好玩了

声控开关的话怎么控啊,难道是语音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就是在记流水帐。
1、没笔记本型号
2、没有图片介绍

不都说了吗,问题修的哪里也说了啊呵呵呵 笨蛋

网友:
哇 磁控开关   还没遇到过

网友:
可是他没有短路啊,而且那个恩信号是好的,要是别人给你个裸板你就修补好了呵呵

网友:
说清楚一点吗

网友:
太神奇    伤不起

网友H:
没怎么看懂 开始我觉得是休眠信号作祟 可是楼主又说了开关键上电压不正常 貌似休眠不直接影响开关键的电压吧 好像都是通过控制EC来实现休眠吧 至于楼主说的磁能开关 呵呵 不怎么懂

网友:
遇到一个联想的进水,霍尔短路,开机屏暗。好像是灯管坏了。结果去掉面板后好了,才看出来是霍尔坏了

网友:
没人回帖说是霍尔元件我到现在也不晓得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怎么看懂 开始我觉得是休眠信号作祟 可是楼主又说了开关键上电压不正常 貌似休眠不直接影响开关键的电压吧 ...

对呀 我也觉得奇怪 要是当时是裸板的话 坑定要修很久或则找不到问题 因为那个信号休眠信号时3.3高电位

网友:
不就是一个通病   休眠开关嘛。   还搞什么磁控开关。。。。

网友:
早就听说过了,但还没修到这样的

网友:
直接给他去了还不是一样的,大不了不用休眠开关

网友:
楼主真是幸运

网友:
看来要注意了 。。。。

网友:
传说中的干弹簧传感器或者霍尔传感器?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说了你也不相信 休眠信号并没有被拉低 而且那个地方我测了是3.3v

也不一定。。楼主还要看这个信号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了。。。。

网友:
LID不良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不一定。。楼主还要看这个信号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了。。。。

我试过了肯定是高电平有效

网友:
真的是没有见过还要这样的

网友:
看了两遍了  就感觉 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