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修改铭鑫视界风超越版512MB256BIT98GT屏蔽D区

楼主(2012-05-07):
(图片)

网友:
这个高端了  不会啊 同求教

网友:
哥门你这下载还要分滴。。。我了个去 等会我改下传给你 能不能用就不知道了,改了后就成GSO了哦

网友:
你试试 不一定能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刷入后不花了 。 感谢热心支持

呵呵 客气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 客气了

  进系统后分辨率只有800*600  16色,  换系统也一样,    还原原来BIOS 大花,进系统装驱动后能正常更改分辨率,  请再帮帮改改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进系统后分辨率只有800*600  16色,  换系统也一样,    还原原来BIOS 大花,进系统装驱动后能正常更改 ...

按理不应该存在这个问题的啊 是在原BIOS基础上去掉了D区 你可以换别的BIOS改好后刷进去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理不应该存在这个问题的啊 是在原BIOS基础上去掉了D区 你可以换别的BIOS改好后刷进去看看

  手上有个9600GSO 384MB DDR3  是否算是9800GT 512MB 256BIT的阉割板

网友:
  用昂达的刷入也花。

昂达9600GSO384M6PHY5RS123235B FP-1 192BIT.zip

网友C:
上传失败了 网络不行 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传失败了 网络不行 不好意思

再传一次吧,大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个9600GSO 384MB DDR3  是否算是9800GT 512MB 256BIT的阉割板

GSO的应该不能刷到98的里面去吧 这个还真没试过。。。一直是直接改的
你要不直接只用个A区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GSO的应该不能刷到98的里面去吧 这个还真没试过。。。一直是直接改的
你要不直接只用个A区试试呗

怎么可以只用A区??

网友:
想学学  怎么用 A区

网友:
     会修改的请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