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511 516通病

楼主(2012-05-07):
刚刚接手一台CQ511  电流1.4A到2.0A乱跳,有时候也会跳到0.9A,也不知道从何下手,做一下显卡试试吧,结果状态一样,根据咱们论坛里的别人的贴子,说是BIOS问题,因本设备有限,临时从网上花了500大洋买了个编程器,刷了一下,哎,问题解决,,接着又刷了一下516本的BIOS,,这个吸取上次教训,,没有做显卡,先刷BIOS,嘿嘿又好了,,看样HP这样的笔记本不要直接做桥啥的,最好先刷BIOS,小小白乱讲一通,希望遇到同样问题的能顺利解决问题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500元的,有带插坐吗,我发一千多呀

网友:
HP 的机器就是BIOS容易坏
同意楼主

网友:
楼主买个500块的编程器可以搞定,不知可以支持多少种器件哦,你这个编程器是什么型号的哦

厉害
是啊 500是三年型号啊!我这个1650呢 500P的

网友:
我就没有一次刷BIOS搞定的 两年了 运气不好啊

嘿嘿,,我都碰到几台了

网友:
太便宜的编程器支持的芯片太有限了,另外刷BIOS 修好本子是撞大运!

网友:
买个500P用一用

网友:
初次听说电流乱跳是BIOS搞得鬼,长经验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一般是U坏了,BIOS坏也可能嘛,不奇怪!

网友A:
bios 刷之前做好备份,如果刷完不灵尽量刷回原机的。否则容易扰乱维修思路

网友:
HP电流循环跑好多都是BIOSS的问题

网友:
哎,人品不行啊,没有楼主人品好

网友:
TL866 淘宝买的,,说是这个比较全,,反正用起来挺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刷之前做好备份,如果刷完不灵尽量刷回原机的。否则容易扰乱维修思路

恩,虽然是第一次刷,,但这个编程器比较简单,我都备份固件了

网友:
一类的机器只要是自然坏基本上都是BIOS 北桥 CPU,呵呵

网友:
呵呵,修机子有时也看运气啊

网友:
先易后难   不然会走很多冤路

网友:
本该显示却达到显示电压还跳动的首先肯定是刷BIOS而不是干桥  需知干桥有风险的 谁也不能保证完全干好

网友:
500大洋买的贵了点!285一套的那种就差不多够用了!

网友:
现在的机器。。。。真的不敢恭维。。。。BIOS坏的离谱。。。。

网友:
我有一台一样的机器,也是这个问题哦

网友:
BIOS资料 你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