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后word打不开?

楼主(2012-05-07):
提示无法启动转换器mswrd632.wpc
数据恢复

网友:
你只是恢复了文件名,没有把文件内容恢复出来,所以出现这个问题,要解决,必须要了解文件结构和文件系统,数据重要找专业人士吧

网友:
不知道是怎么丢失的?引起打不开很多是因为有碎片,或者别的文件覆盖了。

网友:
已经解决了!谢谢你们!

网友:
怎么解决的啊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