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 6屏

楼主(2012-05-07):
接手一台CQ45本本,,NV独显,,开机时候没LOGO,,等大概30多秒直接出系统画面,,6屏,(外接正常)按以前的思路应该是显卡坏了,做一下显卡试试吧,(这个本以前做过显卡,不是俺做的),做完之后一上电LOGO出来了,直接装机吧,,装完之后再一开机,,又6屏了,哎,郁闷了,,屏壳看看里面有啥故障吧,排线拆开,断了一根,心想好简单啊,竟然是排线问题,,焊上之后再开机,正常了,,装机吧,整机装上之后又6屏了,,我去,没思路了,正好手上有条二手排线,,直接换上吧,,哎,这次终于解决了,以前的线也测不出啥问题,反正最后竟然是排线的原因,主要是确定了一点,排线竟然会出线6屏状况,小小白在些分享一下维修心得,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显卡

网友:
没遇见过屏线断一根6屏,,,,, 也许是维修过程中。。自然断开了。。\(^o^)/~

网友:
现在用的CQ45也是排线问题,还去更换了一个显卡

网友:
屏线造成6屏,真是少见了,学习一下,
同意楼主:
5.0
firzh
同意楼主:

网友:
嗯 下次得小心一点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是屏线坏的

网友:
这机器屏线是坏的多,但是断一根线也不至于6屏吧,第一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