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68M-RL CPU电压7v、晕了

楼主(2012-05-07):
SY-N68M-RL CPU电压7v、
内存桥电压都正常、复位也起来了、CPU都不敢放啊。
各位大神们咋整啊。
有木有手上有这种板的量下CPU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
上负载看看呀,如果是这样看看供电部分呀

网友:
看看VDD2.5是多少V

网友:
你拿个坏U装上去看看怎么样??????

网友:
不敢放那你怎么量的电压

网友:
哈哈,挺矛盾的,你CPU都没放怎么测的,既然有假负载就继续往下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