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笔记本320G硬盘问题 在线等

楼主(2012-05-07):
一块日立320G的笔记本硬盘,客户拿来的 ,装了个硬盘盒当移动硬盘用,故障是插上电脑打不开,拿来一试,插上电脑显示有可移动磁盘,打开显示请插入可移动磁盘,仔细听硬盘没有马达转动声音,于是换了自己的硬盘盒,有马达转动声音了,但电脑竟然也不显示可移动磁盘了,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直接接到电脑能用吗,如不能那是固件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的话只能用分区软件看  才能看到硬盘  分区就好了

没有数据分个区再说

网友:
直接接到电脑上也认不出来

网友:
我把硬盘挂到台式机上也认不出来,BIOS里也不显示,是硬盘报废了吗?有没有解决的方法?或者只要里面的数据也行

网友:
日立2.5寸玻璃盘的的基本没的搞了..不认盘

网友:
不知道MHDD检测的时候,指示灯是怎么亮的。
先判断板是不是好的,再看固件。

网友:
他的硬盘都不转,你的转,他的肯定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不能用用MHDD检测,认不到硬盘

用你自己的硬盘盒能转动,说明硬盘有工作,就可以用MHDD检测了,MHDD的指示灯会告诉你是什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