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进不去,也装不了系统,pe也进不了,原来是电池有问题

楼主(2012-05-07):
今天把客户昨天送来的以上网本装系统,无赖PE都进不去,在其他机子上装好镜像,在安装完后,重启又进不去,后面把笔记本电池一拔直接插上电源奇迹竟然出现了,直接进入系统了,我就纳闷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事,以后通志们如遇到这样的,不妨拔下电池试试

网友:
还有这样的情况啊

网友:
{:soso__4011813854091704040_4:}天下无奇不有啊,学习一下

网友:
PE进不去的情况,我就见过两种,一是内存不良,另一个是硬盘。主板一般是开不了,不算进不去的情况。
至于硬盘的情况,有时很特殊,可能是分区出错,只要用原版安装系分下区就可以解决。
所以你的这个现象,我是想不通的。

网友:
确实  这种问题我本人觉得很少见

网友:
这种现象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南桥负责IRQ程序,可能南桥内部程序故障,放电使其RTCRST﹟

网友:
搞了几年电脑,奇怪的事是比较多

网友:
还有个问题时间日期不对有些站进都时不了,我经历过这样的问题,开始没注意看客户的时间和日期,弄得我一头晕

网友:
真是无奇不有呀~!我的一台华硕双显卡的还没搞定系统类~!设置了BIOS,装了无数遍系统依旧。

网友:
林子大了什么电脑都有,,,学习了,,,,

网友:
嘿嘿 还有明基本本一样,都是电池问题

网友:
头一次见到这种问题是放电解决的。呵呵。学习啦。

网友:
这问题不会是小本的通病吧

网友:
进不了PE和电池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