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的电源部分为什么老是烧保险

楼主(2012-05-07):
液晶显示器的电源部分为什么老是烧保险

网友(点评):
把大滤波电容和热敏电阻换了。

网友:
多长时间烧保险?是点亮机器就烧还是用一段时间烧?建议更换电流取样电阻,必要时可以用示波器跟踪开关管,看开关管的性能如何

网友:
整流桥很有可能  要不就断开高压和电源板试一下

网友(点评):
大抵是这样

网友:
开头管换好了没有,并且与驱动芯片的外围电路认真查过没有呀0.2电阻还了没有呀

网友:
热敏电阴有没有下负

网友:
有没有正负极

网友:
热敏电阻是没有正负极的。。

网友:
查反馈电路,你是中直接反馈还是介接反馈

网友:
431和光耦还有反馈电脑

网友:
  证明后面电路有短路吧。仔细查查吧。

网友:
很明显的短路问题,查整流桥,开关管,IC,取样电阻

网友:
有短路,重点桥堆,大电解,开关管,IC

网友:
整流桥有问题就是炸保险了
烧保险是电流过大 首先确认换上的保险是不是与主板标示相符

网友:
肯定是有短路或整流管性能不好

网友:
一通电就烧的话,估计严重短路。要是经常烧。而且每次都能用一段时间。那么有元器件性能不良。或者你换的保险批量不良

网友:
我用3.15A的代换6.5A的,一上电就爆炸,是空载的时候就爆炸了啊

网友:
开关电源一样,加灯泡,先查大件,再排除小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