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清灰搞的键盘键不能用,屏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2-05-07):
X61清灰搞的键盘键不能用,屏指示灯不亮
给客户清了一下灰,现在X61成了键盘有几个键不能用,屏上面除无线灯亮外,其他的灯均不亮。
哪位高手遇到过。

网友:
没有见过?但要确定之前是不是好的。拆机之前如果能开机需要检查上网,声音和灯都是否正常,避免麻烦。

网友:
排线有没有扯断噢?看看

网友:
是不是没有装好,你在拆装一次试一试

网友:
遇到过,不过没你那么倒霉,呵呵!屏的指示灯不亮,你查看一下,键盘接口旁边的保险坏了没!我上次就是这样搞定的

网友:
键盘上几个键不能用,你是不是一排的几个键啊?
估计键盘排线被你挑断了一根

网友:
我遇到过,屏线被弄断了,那地方不注意很容易断的

网友:
是不是你没装好啊, 重拆了量下,肯定是小问题

网友:
是排线的问题,你使劲按住排线一定能好。或者是主板上屏线接口接触不良,你加焊一下屏线接口。

网友:
楼主。哥们我跟你一样我那天也是给一台X61清灰也是除了一个无线开关灯亮外其他灯都不亮了。但是键盘还是能用的。这个情况可能是屏的排线出问题了。这款机子的屏线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屏线有断的了吧,用表测试下

网友:
看来清灰风险也蛮大的 以后注意点了

网友:
以后要注意了,先要报风险啊

网友:
屏线的问题,拆装时不小心把屏线整断了,你这情况有一根或几根断了。挨根量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