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k9a2 neo2修到晕

楼主(2012-05-07):
近段接到V星k9a2 neo2几十片,都是接上电源自动上电不显示,经跑线路都是I/OF71882FG有问题,换了就正常,这些板修到I/O都没有了晕,不想订这芯片呀

同行的才给40,除了芯片钱还能有多少,所以还有十几片不想订芯片了

郁闷中,把拆下的一个芯片一个脚一个脚量了一下,发现芯片第84脚内部开路,后来用一个40K左右的电阻一边接84脚一边接地就可以正常开关机了,接电也不会自动上电了,希望看到此贴的人可以试试看。

网友:
楼主的维修量真多,要是能挣到钱,发芯片的何妨呢?

网友(2012-06-08):
能赚钱就行

网友(2012-05-07):
同意,芯片有点贵了!

网友:
一般I/O都在10几块吧,这个要看你怎么跟客户去说,客户接受你的价格就修呗!

网友:
芯片贵加上修块主板根本收不到多少钱

网友:
V星的主板都是这样,上次客户一下给我拿来  几十块都是跑25不走  最后是声卡坏了  换声卡料板我都拆了一边

网友A:
修个主板多少钱呀  我修个电视才挣个几十

网友:
要不楼主发给我修,量大少赚点也行呀,比没生意好呀,卖电阻才赚0.0几分呀

网友:
有的赚  干嘛不修呢

网友:
这么说,这些都是通病哦。

网友:
有的生意做就已经不错了啊

网友:
这么好做的事你也不想做啊,我们有时候修一块板要查个半天也不一定找到问题,你现在都知道是那个件坏了你也不想修了啊?

网友B:
确定就是那芯片问题  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就是那芯片问题  经验啊

刚才还来说还有二三十片,我晕了

网友:
维修费是40,配件费,另算的哇

网友(点评):
现在的生意也不好做噢,买一个旧主板才多少钱啊,修理也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个主板多少钱呀  我修个电视才挣个几十

错,我家后面修纯平电视收80

网友:
赚得少架不住量多啊。。。。

网友:
楼主怎么判断出84脚内部开路了啊,为什么接个电阻就可以啊,能不能简单说说,仰望!!!

网友:
PWOK应该接高电平才对呀。。还没试过。

网友:
难的的经验

网友(2012-06-07):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有的挣就修呗。。还有上面提到的,怎么半段84脚开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修块板就50元(包材料)换桥也就是70-80

我换桥915以下收100,呵呵